楼主(2015-08-27):
第一次设置S7-200所遇到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A:
插口是usb口,实际还是com口,软件里面还是选择相应的com口就对啦。

网友B:
因为你用的是国产的USB转串口的。就相当于给你电脑加个串口,所以软件就还会找串口了啊

网友B:
还有你那个COM1是你电脑自带的?

网友C:
就是通讯用虚拟串口。

网友D:
你有com1  直接用串口电缆就行了

网友E:
那个COM口只是USB-PPI电缆仿真出来的COM口,下载时候要选择正确的COM口才可以

网友F:
软件 中选择配置的时候还要选择com口

网友G:
多玩玩,玩熟练就傻都会了

网友H:
USB模拟的COM口,实际还是选COM口通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那个COM口只是USB-PPI电缆仿真出来的COM口,下载时候要选择正确的COM口才可以

我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J:
你在200通讯设置中选COM3就行了。

楼主:
不错,谢谢大家了,只是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

网友K:
原装西门子线不用装驱动就用usb,因为驱动已经装好了 net那个,国产线就用串口。

网友L:
楼主用的是国产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