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松下A5开机就显示一个8要不就是很多个8在闪烁,这个故障怎么解决啊?是cpu板的问题,我手上有好几块,求大神告知修理方法!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B:
我能修这个。

楼主(2015-10-15):
引用 网友B:
我能修这个。
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寄过来帮你测试一下,,,价格优惠哦,,,

网友D:
显示多个 8  内部电压有问题,松下伺服刚通电就显示 几个 8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多个 8  内部电压有问题,松下伺服刚通电就显示 几个 8  ,
后面就只显示一个8了

网友E(2016-07-28):
查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