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哥们这个怎么设置出来?

楼主(2015-08-27):
我想把电缆定义设置成这样电缆线定义 一横一撇的定义样式,但是试了好多方法弄不出这个效果呢 请大哥们帮忙指导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是说画图吗??
什么软件?

网友B:
autocad,想画成什么样都行。

网友C:
如果是在EPLAN里,该符号应该是自定义的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小弟只用EPLAN,已经调出这符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