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在维修三菱变频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进行运行,好让我们能正确地判断驱动部分是否正常工作,但是三菱的变频器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很难屏蔽掉报警信号,真好修到了几台三菱A540,用户又不急,让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来研究此机单板运行的方法,终于成功了,此方法特分享给各位。

这是屏蔽方法的跳线图.
方法:1,将三相检查光耦进行次级短接,取消三相检测,否则会引起运行无频率显示
     2,在P,N端接上DC530V电压,在RI,SI端接上交流380V
    3,将IC501(1302H02)第11脚与OI5(光耦HWCN2601)第5脚进行端接
     4,反馈信号如下图进行端接。
说明:因没有22KW的电路图,故用5.5KW的电路图,其原理是一样的,G1,G3,G5是上桥驱动信号,从1302h02直接接出来,不要接在其后面的电阻上。
这是393和339的各脚静态电压值,供参考。
连接正确就可以运行了
此驱动静态电压为-4.2V左右,动态电压为5.6V左右抖动
波形图有点抓不住,是因为测试的时候频率有点高,但不影响判断。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沈振
                                   2015.8.27于江阴祝塘

网友A:
感谢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B:
搂主技术了得,又无私分享,这种精神值得欣赏。

网友B:
建议加精。

网友C:
好贴,楼主花了不少精力的,谢谢分享。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楼主给力

网友E:
楼主辛苦
无私奉献值得点赞

网友F:
以前修三菱的上电测波形最头大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
楼主辛苦,给分享是最大的奉献,谢谢

网友H:
这个要理论型杀手破解,谢谢。再研究下740  840,天天吹三菱的要哭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700的屏蔽方法一样的,840的机型没看过线路不清楚,但只要是通过220K*5电阻和339 393检测的都一样,此方法都可用

网友I:
楼主你很厉害,膜拜下

网友J:
膜拜中!建议加精

网友K:
天天吹三菱的要哭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天天吹三菱的要哭了

说我?还是无锡毛工?哈哈。

小KS 吧。公司里N年前就会的,对EOC1 效果不大。现在基本不修A500了。A840时代了

color]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天天吹三菱的要哭了

说我?还是无锡毛工?哈哈。

小KS 吧。公司里N年前就会的,对EOC1 效果不大。现在基本不修A500了。A840时代了

color]
对于我们这些什么机器都修的人来说,不管什么时代,只要是机器都要修,不可能说这机器过时了就告诉客户说这机器过时了,换新机器吧,A500现在还有很多都在用,至少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

网友N:
这个帖子  必须得狂顶

楼主:
用此法屏蔽了运行不报OC1,说明OC1故障的报警机理应该在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进行分析了,如果用此方法屏蔽后,运行还是报OC1,那么我们就会知道,393和339不良(包括其相关电路有故障)只要认真细致地查此处电路,故障应该很好解决,如果不报OC1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测试其6路驱动脉冲,如果有哪一路不正常,也可以很快地排除故障,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报警信号屏蔽后再进行维修的原因,21楼的朋友说,此方法对于OC1的故障维修没有什么作用,效果不大,那么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快速,完美地解决OC1报警的故障,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关于其它F,E系列的三菱机型,只要电路有相似的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屏蔽后维修,A840机,我还没维修过,但是我相信,万变不离其中,只要肯动脑筋,认真钻研一下,我们会得到更大的收获,谢谢楼上所有朋友们的鼓励。

网友K:
N年前就会了,表情。怎么不早拿出来,支持作者

网友O:
搂主技术了得,又无私分享,这种精神值得欣赏。
顶起!!!

网友P:
非常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太感谢了~~ 强烈建议加精!顶起~~~~

网友Q:
刚看到此文,虽然暂时用不上,还是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有本事拿出来才是真本事才是性情中人。

网友R:
为楼主的技术、无私分享点赞

网友S:
    大力支持楼主,终于有人来公布这个奥秘了。“只要电路有相似的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屏蔽后维修”,这话非常好。

    A、F740的机型跟这个大同小异,D、E740的差别比较大。相信你也能轻松破解。

    看楼主的手稿分析,是个有功底的,解析其他的疑难故障其实就是剖析以单片机为核心的工作原理,波形和电压很重要。

网友T:
3,将IC501(1302H02)第11脚与OI5(光耦HWCN2601)第5脚进行端接    A540  3.7KW  上面光耦5脚和1302H02第11脚是相连的告诉到家一下又可以少接一根线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回复 网友T:
嗯,如果是通的,就不用接了

网友U:
好文章,这才看到,谢谢楼主!
虽然我修三菱机不多,但看出这个方法有效。而且可以借鉴。

网友V:
很久没出现这样的好帖了,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B:
终于加入精华贴了,楼主的付出得到朋友们的认可,我也感到很欣慰。

网友W:
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维修手法没有固定的形式就是无招。也不完全一定高手就比低手修的快,有时候还要看检查从哪里开始。但从概率角度来说这个还是成立的。维修之道,理论极其重要;这个是基础然后看经验和个人天赋和勤奋好学。我遇到很多维修人员都是经验型,会修几种机器就满足了;还看不起刚出来的大学生。如果不学理论很难有质的进步,大学生出来只需要2到3年左右基本上可以超过他们以前的所有修炼。维修不仅仅要懂各种硬件拓扑架构和一些开发者电路设计思路还需要懂些设备的软件算法和一些通信协议。在这里为楼主点赞了

网友X:
   帖子中380V接RI/SI端子,那RI与R,SI与S的短接需取消吗?希望可以解答一下在下的疑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是去掉的

网友Y:
必须顶,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X:
我有一台F540--18.5KW的机器,按照帖子所讲的屏蔽方法,运行还是跳OC,光耦4.5.6.7.8还要接线到CPU吗?看你发的图片上没有连线,这点我没有做,只做了屏蔽方法下的几项,还有,我用的是维修电源220V转380加整流的,直流和交流都是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电,这个有没有问题,很紧急啊,麻烦看到帖子回复一下。

楼主:
不要的,因为是便于分析,又因为不同功率的机器光耦编号不同,所以直接写出了光耦的的走向(主要是为了借鉴此方法屏蔽其它系列的运行报警)。有的光耦5脚不和1302H02的接地脚些连的必须连接,屏蔽后还报OC,仔细检查393和339,包括其外围。

网友L:
引用 网友X:
我有一台F540--18.5KW的机器,按照帖子所讲的屏蔽方法,运行还是跳OC,光耦4.5.6.7.8还要接线到CPU吗?看你发的图片上没有连线,这点我没有做,只做了屏蔽方法下的几项,还有,我用的是维修电源220V转380加整流的,直流和交流都是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电,这个有没有问题,很紧急啊,麻烦看到帖子回复一下。
你好,安川“妈妈”。你也修三菱变频器了?
什么220,380?
人家是好板子测试的呀。只能局部对比而已。你查查主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X:
我有一台F540--18.5KW的机器,按照帖子所讲的屏蔽方法,运行还是跳OC,光耦4.5.6.7.8还要接线到CPU吗?看你发的图片上没有连线,这点我没有做,只做了屏蔽方法下的几项,还有,我用的是维修电源220V转380加整流的,直流和交流都是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电,这个有没有问题,很紧急啊,麻烦看到帖子回复一下。
你好,安川“妈妈”。你也修三菱变频器了?
什么220,380?
人家是好板子测试的呀。只能局部对比而已。你查查主板哦。
难道你也会修变频器?一点三脚猫的水平,你没有资格在我的帖子中回复。更没有资格嘲笑别人。

网友L:
祝塘GG,露出祝塘的素质了?先帮43楼解决以下吧。

网友Z:
居然是老乡 也是江阴人

网友X:
回复 楼主:
已经能正常测试驱动板,是少短接了那条N线,谢谢师傅的方法,更要佩服师傅的无私和大方。看到师傅在教训那个自私鬼,特别高兴,支持师傅的霸气。

网友L:
回复 网友X:
祝贺安川妈妈,以后你我一样,变成三菱爸爸了。
真的贺你,没有搞好的话,你要变成我的同党了。哈哈。

楼主:
你的苏州素质早就原形毕露了,大家都有目共睹。

网友AA:
技术的好文章,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祝塘GG,露出祝塘的素质了?先帮43楼解决以下吧。
43楼按我的方法已经成功屏蔽报警,请勿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L:
祝贺安川妈妈,以后你我一样,变成三菱爸爸了。
真的贺你,没有搞好的话,你要变成我的同党了。哈哈。

阴阳怪气的话请以后少说,来论坛都是求知识的,你要学会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网友X: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因为我修变频器是完全自学的,没有任何人的支持,所以有时候修得比较辛苦,一个问题想不到,就整台机器都搞不动了,所以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楼主能否加一下我的QQ,给这个自学的寒门子弟一点支持,如果到时太打扰,我会主动删除的,电话我就不敢要了,毕竟师傅工作也忙。我的QQ:362146974,如果可以,期待你的好消息哦,如有难处,也不必为难,毕竟自己已经习惯一个人奋战的感觉,孤军奋战,继续前行,这是我的座右铭。

楼主:
可以加我QQ 397914227

网友AB:
技术好!还很无私!赞!!

网友AC:
搂主技术了得,又无私分享,这种精神值得欣赏。
顶起

网友AC:
搂主技术了得,又无私分享,这种精神值得欣赏。论坛多几这样的朋友该多好
顶起

网友AD:
楼主,顶了。 这个测试我也会的。
请教一下,A540-15K-CHT 的驱动板,运行3-10分钟后,报警EOC2,怎么搞? 谢谢

网友AE(2015-10-21):
好厉害!只是个人完全不懂。。。

网友AF:
楼主辛苦,给分享是最大的奉献

网友AG:
优利德的示波器啊!好流波依。

网友AG:
回复 网友AD:
楼主真是让俺们膜拜的体无完肤。楼主加个好友呗

网友AH(2016-01-06):
赞一个 我觉得网络冲击的不仅是维修行业 网络打破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价格会越来越透明 从业者越来越多,门开较低一些的维修如白菜可能是趋势 所以形势逼着大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 守着“小秘密”闷声发大财的日子渐渐远去  我是新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AI:
不简单,既学会了怎样做技术,更教会了好多人如何做人,佩服!

网友AJ:
呵呵,这个我早就会了。只要你有一定的技术功底,肯钻研,肯动脑深入分析,我相信大多数人在维修过程中会发现其中的奥秘的。

网友AJ:
建议在那三根信号连线上串接100至330左右的电阻会比较保险些,那个1302H02也是比较脆弱的!

网友AK:
维修贴子多看看还是有益的,会不会是叧外一回事。

网友AL(2016-04-01):
楼主威武      感谢感谢

网友AM(2016-07-27):
请问楼主有修过FR-A740问,这款没法屏蔽EUVT,我跟了电路,是P端串连5个220K,1.5K,2.2K分压后接到M62301FP这个是A/D转换器,然后到驱动板上的MUC。

网友AM:
师傅
很实用,终于破解三菱、

网友AM:
谢谢老师,A740上也一样可行,就是六路驱动光偶还没有测试出来。我的示波器有干扰,没接地线。一测度报E  7

网友AN(2016-11-04):
引用 网友X:
     我有一台F540--18.5KW的机器,按照帖子所讲的屏蔽方法,运行还是跳OC,光耦4.5.6.7.8还要接线到CPU吗?看你发的图片上没有连线,这点我没有做,只做了屏蔽方法下的几项,还有,我用的是维修电源220V转380加整流的,直流和交流都是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电,这个有没有问题,很紧急啊,麻烦看到帖子回复一下。
“还有,我用的是维修电源220V转380加整流的,直流和交流都是同一个变压器出来的电,这个有没有问题,很紧急啊,麻烦看到帖子回复一下。”-----分析了一下380V电路加入点,只要在RS端加入,且脱开R1S1的连接片,IGBT已经取下电路板,应该没问题的。因为RS的380V是加在一个光耦了,有隔离。
还有,3.7KW的A540,OI4、5、6、7、8的相关脚已经与IC2(IC501)的相关脚连接了。
再一次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和高深理论基础功底。

网友AN:
请教楼主A540的L.F(输出缺相)和G.F(输出接地)的检测电路是哪一部分?基本原理如何?

网友AN(2016-12-04):
一、三菱A500系列变频器的检测控制电路比较复杂,主要原因在于:1、检测控制的信号不仅是直流电平,更主要的是PWM信号,包含频率、幅值、相位、脉宽等信息参数;2、所有的控制输入、输出PWM信号,都用专用的“频率处理控制芯片”(1302H02)处理;3、这些控制信号比较复杂,不易用普通手段测量和比较、判断。
二、拆掉IGBT后,在启动的瞬间(注意观察面板,在启动的瞬间,频率是上升的,尽管时间极短),因U、V、W输出管脚没有PWM电压反馈给393、339芯片,故而报警E.OC1。这就是三菱A500系列各功率变频器IGBT检测保护的机理之一。这个反馈电压的取得点和送入点,要满足:1、电压幅值相匹配;2、电压相位和性质相同。
三、楼主的做法,就是在拆掉IGBT进行维修驱动板时,为了让启动能够执行,将频率处理控制芯片输出的相似U、V、W的PWM信号人为强制反馈给393、339,欺骗检测电路,使得“启动”、“运行”得以进行下去。
四、如此处理后,即可以:1、判断并维修339、393的检测电路;2、判断并维修驱动电路。

网友AN:
自楼主此帖后,三菱A500系列维修难的问题,被终结了。
再次真诚感谢楼主的无私公开秘技!

网友AO:
高手就是高手,一出手就不一样,谢谢楼主!论坛有你们真好。

网友AP(2017-08-22):
回复 网友AN:
是电流传感器的 方面的故障问题,,电流传感器的可能很大

网友AQ(2017-12-06):
楼主的精神实在可赞,无私奉献值得赞扬,不象那些什么张工,李工王二麻子什么都能修,我是一名电子管时代的人48岁考了高级维修电工,见到的所谓这工那工多了,象楼主这样的少见 。谢谢,品德崇尚

网友AR:
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AP(2018-01-22):
回复 网友I:
a700 没接屏蔽,运行不报oc,,有频率上升,就是没驱动波形

把 ┴ 接N ,再按楼主的方法屏蔽,还是一样 运行不报oc,,有频率上升,就是没驱动波形

求教

网友AS:
谢谢楼主,我也有一法不知可用否,不去掉模块,直接用刀片切断模块正极供电,给线路板通530V直流电,就可以不必屏蔽了。

网友AT:
1,将三相检查光耦进行次级短接,取消三相检测,否则会引起运行无频率显示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谢谢师傅

网友AU(2018-05-30):
谢谢无私分享,三菱我修的少,让我开眼了

网友AP(2018-10-27):
回复 网友AT:
是指:OI10 的3.4脚短接

网友AV(2022-05-29):
人也会过时吧 哈哈果然有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