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总图

说明:这是用PLC控制实现燃烧控制器,火焰检测器,以及相关电机运转的机柜照片,楼主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可惜不是电工出身,这个照片拍的端子和线号也看不清。看了些电工电气的资料,还是看不懂这两处接触器的接法。

接线1:

有两处:
主体是两个正泰CJX2 9511,其中左侧那个下面加了热继电器CHNT JRS1-40-80。旁边是CJX2 3210,上面加了辅助模块F4-11。
另一处区别仅仅是主体换成是两个正泰CJX2 6511。

接线2:

两个CJX2 0910并联有什么用?内部是机械联锁吗?电磁线圈的A1,A2接的线号为啥不一样?

楼主补充一个问题,用电器和按钮的对应关系问题。楼主能看到的用电器接线都在总图里,不排除还有没看到的,包括:

3相用电器:
1.星三角连接的CJX2 9511下的电机一个
2.星三角连接的CJX2 6511下的电机一个
3.可正反转的CJX2 0910下的电机2个
4.单接了一个CJX2 0910的用电器一个

2相用电器:
情况不明,都有可能。

面板图如下,请问面板按钮对应的用电器都是哪些
楼主自己先猜一猜,麻烦大家帮忙补充和指正,谢谢大伙儿了:

鼓风机:星三角连接的CJX2 9511下的电机

引风机:星三角连接的CJX2 6511下的电机

值班风机:单接了一个CJX2 0910的用电器

炉门A,炉门B:可正反转的CJX2 0910下的电机2个

点火:除了接通点火变压器还有啥???理论上应该是小火燃气阀和小火空气阀,但问题是空气不是用风机送的吗,而且已经有风机按钮了,这里不理解。

大火:我知道燃烧控制器写的是大火燃气阀和和大火空气阀,但是我这个图的接线只接了小火燃气阀和大火空气阀,而大火燃气阀和小火空气阀的端子是空着的。

一键启动和一键停止:按安全流程启动和停止

一键复原:???这个不明白,是复原成啥?

紧急停止:断电。

网友A:
1是降压启动 2是换相

网友B:
星三角,和正反转

网友C:
第二处的,楼主你仔细看看接线的颜色

网友D:
星三角降压起动。

网友E:
星形三角形降压启动和电机正反转。

网友F:
楼主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准备改成什么样?

网友G:
第一不好说,也许是降压启动,也有可能是快慢控制,第二一定是正反转控制了。
该下定写成 听 了

网友H:
星三角起动和电机正反转

网友I:
第一张前面那两个接触器还可以看明白,但是后面那一个上端短接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楼主:
谢谢大伙儿,刚才看了点电气的学生实验指导书,看懂了,第一处就是星三角降压起动,第二处确实是换相反转。现在有个小问题是,我这个系统是火焰控制,也就风门,气门,炉门,什么设备需要换相反转啊?没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张前面那两个接触器还可以看明白,但是后面那一个上端短接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
短接再接到电机上就是电机的星形连接,常用于启动电机,电机启动后一般需要切换到三角型连接运转。

网友J:
星三角和正反转,楼主看不懂还怎么改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需要增加个更好用的火焰监控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就是说嘛,愁死了

网友K:
呵呵呵,还是画个图出来自己好好研究吧!

网友L:
你都理解不了,谈何解造,实在太急的话,建议找人改造。

网友M:
没入门的家伙

网友N:
你们的电气技术人员都干嘛去了?难道设计模具去啦?

网友O:
1是星三角启动回路,2是正反转换向回路。

网友P:
很典型的电机的星三角降压启动和正反转

网友Q:
星三角降压启动
三相电机正反转

网友R:
1,星三角启动,2换相,就是电机方向。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伙儿,刚才看了点电气的学生实验指导书,看懂了,第一处就是星三角降压起动,第二处确实是换相反转。现在有个小问题是,我这个系统是火焰控制,也就风门,气门,炉门,什么设备需要换相反转啊?没想通。
跟着线路找,那台就那台。

网友S:
一个降压启动,一个正反转。

网友S:
回复 楼主:
楼主顺着线找,如果不把这个搞懂,恐怕不好改。

楼主:
回复 网友R:
可惨了,我根本不在现场,人家就给发了这么几张线号都看不清的图。我连接了哪些设备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不好说,也许是降压启动,也有可能是快慢控制,第二一定是正反转控制了。
该下定写成 听 了
求科普快慢控制的电路图。

网友T:
那几个“门”都可能需要正反转,而需要星三角启动的,可能是助燃风机或燃烧废气的引风机之类,再或者是其他用途。

网友U:
你都不理解线路,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在以前的轮胎成型机上见过,两脚踏开关控制,接触器转换,有机会画个图回复。

网友R:
回复 楼主:
哈哈,那就是看你的能力了

网友V:
星三角和 正反转 楼主可以去度娘找找这两个电路

网友W:
星角启动和换向

网友X:
燃烧机的主风机都是大功率的风机,估计星三角启动的那个就是接那个电机的!你顺线找找看!

网友Y:
这个不到现场去了解工作原理  何谈改造!

网友Z:
引用 网友X:
燃烧机的主风机都是大功率的风机,估计星三角启动的那个就是接那个电机的!你顺线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X:
您好,我把面板的图也贴上来,您能给对号入座下吗?现在能推测出两对0910接触器可正反转的是两个炉门,面板上还有鼓风机,引风机,值班风机,以及点火和大火按钮没法对应,柜子里的两个大功率星三角连接的接触器9511和6511接的电机分别对应的是哪两个风机,还有个单接了个0910的又是哪个风机。
另外点火和大火是通过燃烧控制器实现的,但是问题是大火和小火的区别在哪里,燃气阀和某个风机同时开大还是怎么弄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啊,我这个可能就是星三角了,因为燃烧设备风机功率较大

网友O:
要回答这么多问题,看看图纸更好些。

网友X: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面板的图也贴上来,您能给对号入座下吗?现在能推测出两对0910接触器可正反转的是两个炉门,面板上还有鼓风机,引风机,值班风机,以及点火和大火按钮没法对应,柜子里的两个大功率星三角连接的接触器9511和6511接的电机分别对应的是哪两个风机,还有个单接了个0910的又是哪个风机。
另外点火和大火是通过燃烧控制器实现的,但是问题是大火和小火的区别在哪里,燃气阀和某个风机同时开大还是怎么弄得?

楼主,你看下面板上标识,在看看后面电线上的编号,从这个编号对应去看看接触器上的编号 ,接触器对应的功能就确定了!

网友AA:
上下短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一个接线端子松动而导致的设备不启动,说白了就是相当于短接排,起到并联作用。不知道楼主理解没有

网友AB:
从你个人来说,值得鼓励;从你公司角度来说,找人都不会,瞎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