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7):
不用温控器,直接用plc接一个pt100,要温度保持在100度,怎么控制。大于100度断电,低了再上电加热,是这样吗?

网友A:
差不多吧,在PLC内编程,看现场再加个延时。

网友B:
是的 好点的话 用Pid

网友C:
要看系统稳定度和plc的功能。要求低的话,直接开关量控制。加热系统有一个热延迟现象,想控制精确就要引入pid功能。多数plc都有pid功能,直接引用就行,麻烦就是要理解pid每个参数的意义。没有pid功能的plc,就需要自己写一个积分程序,这个就有的烦了。还有就是可以从网上找一个模糊控制程序,抄一下就好。

网友D:
那不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