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5-08-27):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扭矩一般用什么指令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PLC可以输出模拟量控制伺服,伺服用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B:
扭矩的输出最大值在控制器接电位器限制,PLC输出模拟量驱动

网友C:
用模拟量,伺服有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D:
伺服电机的扭矩控制,都是模拟量,只要PLC输出模拟量即可!
当然带通信控制的可以直接发送通信数据

网友E:
用过台达伺服驱动器扭矩模式,用的是模拟量。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啊,就是三菱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的扭矩。我用的是三菱PLC主单元和DA转换以及台达伺服。谢谢各位了。

网友F:
这玩意主要还是靠伺服自身,PLC只是给个扭矩数据

楼主:
怎样使私服转动啊,就比如位置模式用脉冲触发。而扭矩模式用什么指令啊、是不是用to指令。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使私服转动啊,就比如位置模式用脉冲触发。而扭矩模式用什么指令啊、是不是用to指令。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啊!谢谢了。
转矩模式PLC输出模拟量,那PLC要加模拟量模块,用模拟量处理程序
PLC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的接线有模拟量接到驱动器转矩输入端口,还有正反转启动等开关信号。

楼主:
用什么指令啊,怎么触发伺服电机转啊?又怎么使电机停止啊?我还没搞定,求各位指点啊!

楼主:
求求各位大哥大姐了帮帮忙啊?

楼主:
求wuyang750指点迷津啊!你用过的,给我讲讲吧!谢谢啊!有程序更好啊!我邮箱915380053@163.com,谢谢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指令啊,怎么触发伺服电机转啊?又怎么使电机停止啊?我还没搞定,求各位指点啊!
电机启动只要有开光信号就可以了,三菱的伺服转矩模拟控制时,就有正反转启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