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和pro-face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27):
请高手指点,现已自制通讯电缆如下图,欧姆龙PLC型号是CP1H的通讯设置图如下,pro-face触摸屏型号是GC-4401W通讯设置如下图,老是通讯不了要怎样设置才可正常通讯,

网友A:
plc是监视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是在运行模式的

网友B:
正常都是需要监视模式的

网友C:
对,监视模式才行。

网友D:
他通讯不上,与PLC工作在什么方式有什么关系.
你在确认硬件没问题后,查看设置
plc接口线是接在左边那个口(串口1)吗?
屏的设置是不是还有其他形式(系列里)?
2-3换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2-3都调换过了还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接口是接的串口1

网友E:
PLC软件上“通讯设置”把“标准”改为“定制”协议,可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问题已得到解决的办法,原来是触摸屏COM1端口有问题把通讯线插到COM2端口上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有一点想不明白为什么触摸屏的COM1和COM2端口可以共用,我查手册时理解的是COM1是RS-232,COM2是RS-422/485端口,为什么触摸屏上不用设置端口都可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LC软件上“通讯设置”把“标准”改为“定制”协议,可解决问题。
如果定制的内容与标准一致,还有意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得到解决的办法,原来是触摸屏COM1端口有问题把通讯线插到COM2端口上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有一点想不明白为什么触摸屏的COM1和COM2端口可以共用,我查手册时理解的是COM1是RS-232,COM2是RS-422/485端口,为什么触摸屏上不用设置端口都可以使用
GC4401W  ,  COM1口是RS232, COM2口是RS422/485,这是硬件决定的。
你触摸屏软件上选的是RS232,插在COM2口怎么可能通讯上,我也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道理说rs-232是全双工通讯模式,485是半双工通讯模式,两者的接线方式都是不一样,而在软件上没有设置485通讯方式,不解啊!看来理论和实际不符哦

网友F(2022-03-06):
回复 网友E:
版主,咨询下问题,GC-4408w和2个欧姆龙CP1H-X40DT-D通讯,可以一个是232,一个是422/485吗,422/485 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