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美国电压是3相220V,单相110V,60HZ。设备出口到美国,在国内选择电机的频率选择60HZ的。但是国内电压是3相380V的,暂时抛开频率问题不说,如果我将这个电机在380V的电压上星接暂时测试下设备,星接的时候电机绕组的相电压为220V,测试完成后,在改成三角形接法,然后发到美国,到那边直接接上3相220V电源,可以吗?
也就是说,在国内3相380V的电源星接测试,测试完成后,把电机端接线改成三角形接法,留个接线端子,到国外直接接在3相220V电源上可以吗?
采购60hz频率的元器件,在国内50HZ的情况下,可以接电测试吗?

网友A:
不可以,你可以研究一下变频器的变频原理。频率和电压是有比例的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要变频器?

网友B:
我们买进口的设备外国人也没这样接线,都是买回来自己改接线的,只要标明我们的设备的使用电源参数,中国人的东西外国人想用就要让外国人接受我们,有本事叫外国人不用咱中国人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给结识下啊

网友C:
接个220变频器调60hz测试下不得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220V 60HZ的电机你接50HZ频率电源,供电电压在185V左右比较合适。否则电机磁通过饱和,容易烧电机。

网友D:
频率降低,电流增大,马达发热,这些都是问题。

网友E:
一般电机50hz,60hz,都可以用的吧,转速不一样,我们出口墨西哥直接50hz电机380v试好,改成角型,因为是0.75kw小电机,改好后用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F:
电机改为三角形,接输出三项220V变频器,主频率设定60HZ即可

网友G:
用变频器测试方便,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

网友H:
电器元件有50/60Hz兼容的。电机的话,转速有差,50Hz对应3000rpm,60Hz对应3600rpm。

网友I:
如果不考虑转速和功率上的差别,楼主的电机可以用于60Hz的电源。

正如有些朋友说过的那样,50Hz的电机用于60Hz的电源上完全可以,仅是转速和功率上有点差别(转速上升,功率降低),但差别不大。

三相星形连接380V完全可以改接角形用于三相220V的电源上。

网友J:
我们以前是弄个变压器试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