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现在已确定为变频器控制板故障,周边的几个电流检测的芯片及074光耦都已更换,还是不行;因没有图纸,现在通路也无法确定,哪位前辈有控制板的图纸可否给我发一份或是有什么高见给指点一下,谢谢!!!邮箱为caozhihong328@126.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互感器应该有的吧,有换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应该有的吧,有换过么
我这有控制板,换个控制板带电机没问题

网友B:
这个真没有,不过我没看见你写了系列型号,人家有的也不知道怎么给啊

网友C:
互感器有更换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有,不过我没看见你写了系列型号,人家有的也不知道怎么给啊
型号为VFD185B4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有更换过没有?
更换控制板就可以正常带电机

网友D:
查一下u2-u4-q4

网友D:
u2的7角为接地信号(三厢电流严重失衡)然后输入u4在u4与基准电压比较,超过时u4的1-7角变成低电平,q4获得偏留导通将信号输入u7的75角

楼主:
是不是咸工的那张图上的,我看了位号对不上

网友D:
你再仔细看下,可以对上,就是u4的2.3角标反了,5.6角也标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