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NCT32-2型车床

楼主(2015-08-28):
老马扎克T32—2型手动正常自动时Z轴向反方向移动.后报警120。
后从另一台好机A机上拆MC116装在故障机上,故障机正常
接着把MC116装回另A机上,A机报警如图
原本一台故障机,现在成两台了,!!有兄弟修过这种机的吗?望能指点!

网友A:
故障扩大了,第一张照片看不清楚,120报警后面有什么说明吗?

楼主:
有,但是日文。大概意思是超程。我估计是某个参数改变引起的。。车间线路整改,整改前是好的。。整改后出现故障!

网友B:
丢数据了吗?根据报警找相关参数看看!

网友C:
数控机床是专业领域极强的设备,不像PLC技术一样烂大街,谁都会两手。
建议联系原设备制造商送修。

网友D:
外边有问题吗 二台多坏了啊

网友B:
MC116再交换一次,注意插接件连接可靠。

网友E:
三菱系统呀

楼主:
老机,关键还是参数!但没有说明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