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例如接PT100温度探头传感器的温度控制器,当温度达到多少度或者低于多少度,输出端会有相应输出,常闭变成常开,常开触点动作成常闭触点。当然,还会有温度达到报警温度时候,报警触点会动作。
现在问题是,如果设备和温控器一切正常工作时,只是探头突然脱落或者探头断路,这个时候,仪表的触点怎么动作的?(前提是仪表的供电电源还有供电)是不是所有触点都要回到没有最原始没有接线工作时候的状态(跟新买的仪表)?
此时仪表的报警端会有相应提示吗?如果接线合理,当探头以外脱落,可以提示到设备的报警闪烁灯上面吗?

网友A:
请你详细看说明书,现在很多智能温控器都有开路超温等保护

网友B:
“当温度达到多少度或者低于多少度,输出端会有相应输出”-----这取决于你的设定温度是多少度。
“探头突然脱落或者探头断路”-----仪表将指示最大。
“仪表的触点怎么动作的?”-----上限触点会动作,不是回到原始状态。
“仪表的报警端会有相应提示吗?”-----如果仪表有传感器断路报警功能是可以有提示的,前提是你已进行了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秒懂,多谢!我就是想确定传感器断开,仪表会怎样。

网友C:
有上限下限设置,达到设置点才会有相应输出,还是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温控头开路,要么停止输出,要么指示数字跑到最大。

网友E:
温控仪表产品五花八门,各产品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具体要看产品说明书。比如有的有断线报警等!

网友F:
开路,断路都有提示的,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G:
断路无信号
会有相关的提示
如果程序中有保相关护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H:
廉价的温控器没有断线报警,断线后数值乱跳,跳至相应的上下限值是将会动作。
建议购买有断线报警功能的温控器。

网友I:
设置一下报警值就可以了

网友J:
会有一点的输出值的

网友K:
这个基本上温控器都没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