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锁紧/制动气缸】?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15-08-28):
最近有个有关安全方面的改善需要使用类似气缸的制动功能,但没有实际的使用经验,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昨天在微信上看到那个东风天龙刹车的问题,是不是你这个项目啊?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所以没有相关经验。没办法回复,我有空也去了解一下这个气缸气缸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在微信上看到那个东风天龙刹车的问题,是不是你这个项目啊?
不是的,我跟汽车还扯不上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所以没有相关经验。没办法回复,我有空也去了解一下这个气缸气缸是怎么用的。
目前的项目是PCB的测试机,偶尔由于电磁阀的串气导致气缸失压压台掉落压伤员工的手,所以想将这个安全隐患改善一下。
气缸动作是上升下降。

网友C:
锁紧气缸类似于带抱闸功能的电机。
锁紧气缸除了有进气出气孔外,还有一个锁紧进气孔。
如果气缸的锁紧进气孔处于断气状态下,锁紧气缸处于锁紧状态,这时就算是进出气孔有气压,气缸也不会动作。只有锁紧孔的气压将锁紧缸松开后,气缸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气缸串气?是不是电磁阀用的不对,三位五通中通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串气?是不是电磁阀用的不对,三位五通中通式?
用久了阀芯总会有点磨损

网友D:
没用过,应该不复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所以没有相关经验。没办法回复,我有空也去了解一下这个气缸气缸是怎么用的。
目前的项目是PCB的测试机,偶尔由于电磁阀的串气导致气缸失压压台掉落压伤员工的手,所以想将这个安全隐患改善一下。
气缸动作是上升下降。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上下气缸在中位的时候会缓缓的往下掉,一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所以没有相关经验。没办法回复,我有空也去了解一下这个气缸气缸是怎么用的。
目前的项目是PCB的测试机,偶尔由于电磁阀的串气导致气缸失压压台掉落压伤员工的手,所以想将这个安全隐患改善一下。
气缸动作是上升下降。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上下气缸在中位的时候会缓缓的往下掉,一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要不就是气缸密封件磨损气缸上下串气要不就是电磁阀阀芯密封件磨损电磁阀串气。慢慢下降还好不会压到人,就是怕突然毫无征兆的掉下来。所以这个制动气缸要好好研究一下是否可以替代。

网友F:
锁紧气缸有几种类型:
1、在气缸缩回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2、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3、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需要独立控制;

1、2,只能在气缸运行到相关位置内部执行机械锁定,反向运行时自动靠气动联锁打开锁定机构气缸动作,在非锁定位置(2个端部中间部分)气缸跟通常不带锁定的普通气缸完全一致;3则不同,等于一个普通气缸加了气动抱闸,只有通气释放抱闸才能正常运行,同样锁定也需要通气锁定!就跟普通电机刹车动作一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所以没有相关经验。没办法回复,我有空也去了解一下这个气缸气缸是怎么用的。
目前的项目是PCB的测试机,偶尔由于电磁阀的串气导致气缸失压压台掉落压伤员工的手,所以想将这个安全隐患改善一下。
气缸动作是上升下降。
采用气缸上升下降后保压就不出现你这种事了,除非没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锁紧气缸有几种类型:
1、在气缸缩回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2、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3、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需要独立控制;

1、2,只能在气缸运行到相关位置内部执行机械锁定,反向运行时自动靠气动联锁打开锁定机构气缸动作,在非锁定位置(2个端部中间部分)气缸跟通常不带锁定的普通气缸完全一致;3则不同,等于一个普通气缸加了气动抱闸,只有通气释放抱闸才能正常运行,同样锁定也需要通气锁定!就跟普通电机刹车动作一致。

正常升降动作时不会锁紧,但一旦出现失压气缸平台掉落时制动气缸就要起作用,这个能不能实现?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没得到下降指令没有气给抱闸的话抱闸 不打开、这样就好了吧,两个电磁阀、一个气缸动作、一个给抱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所以没有相关经验。没办法回复,我有空也去了解一下这个气缸气缸是怎么用的。
目前的项目是PCB的测试机,偶尔由于电磁阀的串气导致气缸失压压台掉落压伤员工的手,所以想将这个安全隐患改善一下。
气缸动作是上升下降。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上下气缸在中位的时候会缓缓的往下掉,一直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漏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锁紧气缸有几种类型:
1、在气缸缩回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2、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3、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需要独立控制;

1、2,只能在气缸运行到相关位置内部执行机械锁定,反向运行时自动靠气动联锁打开锁定机构气缸动作,在非锁定位置(2个端部中间部分)气缸跟通常不带锁定的普通气缸完全一致;3则不同,等于一个普通气缸加了气动抱闸,只有通气释放抱闸才能正常运行,同样锁定也需要通气锁定!就跟普通电机刹车动作一致。

正常升降动作时不会锁紧,但一旦出现失压气缸平台掉落时制动气缸就要起作用,这个能不能实现?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锁紧气缸有几种类型:
1、在气缸缩回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2、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不需要独立控制;
3、在气缸出力轴端锁紧,需要独立控制;

1、2,只能在气缸运行到相关位置内部执行机械锁定,反向运行时自动靠气动联锁打开锁定机构气缸动作,在非锁定位置(2个端部中间部分)气缸跟通常不带锁定的普通气缸完全一致;3则不同,等于一个普通气缸加了气动抱闸,只有通气释放抱闸才能正常运行,同样锁定也需要通气锁定!就跟普通电机刹车动作一致。

正常升降动作时不会锁紧,但一旦出现失压气缸平台掉落时制动气缸就要起作用,这个能不能实现?
完全可以!

我觉得这样好点,机器本来是双按钮操作下降,双按钮加多一组常开触头,加多一个电磁阀控制制动气缸,只有按了双按钮后制动气缸抱刹才会松开才可以下降,不按按钮的话就是漏气、误信号也不会导致气缸平台的突然下落。

谢谢上面的几位。

网友I:
别人家的ICT是用这个造型的,仅供参考。

网友J:
中间下降,你控制的升降在气缸中间停吗,如果是一次到顶,有种双头自保持的气阀应该可认用。

网友K:
见5楼等解释的有理。

网友F:
出力轴带锁的气缸我以前给美芝公司(美的与东芝合资公司,专门生产压缩机)做过全自动超声波清洗线,前端的自动进料系统就是这种带锁气缸负责进料控制。当时进料人家推过来的一共有4*8层,2个气缸做平面位选,带锁气缸做层选。气缸下降检测到料篮立刻停止并锁定,夹爪抓住料篮提升自动放入清洗机内部按照清洗流程清洗(一共12个清洗工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出力轴带锁的气缸我以前给美芝公司(美的与东芝合资公司,专门生产压缩机)做过全自动超声波清洗线,前端的自动进料系统就是这种带锁气缸负责进料控制。当时进料人家推过来的一共有4*8层,2个气缸做平面位选,带锁气缸做层选。气缸下降检测到料篮立刻停止并锁定,夹爪抓住料篮提升自动放入清洗机内部按照清洗流程清洗(一共12个清洗工位)。
相当于伺服走位置?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出力轴带锁的气缸我以前给美芝公司(美的与东芝合资公司,专门生产压缩机)做过全自动超声波清洗线,前端的自动进料系统就是这种带锁气缸负责进料控制。当时进料人家推过来的一共有4*8层,2个气缸做平面位选,带锁气缸做层选。气缸下降检测到料篮立刻停止并锁定,夹爪抓住料篮提升自动放入清洗机内部按照清洗流程清洗(一共12个清洗工位)。
带锁的确实需要,安全系数高,普通的气缸长时间使用后里面的汽缸壁,活塞以及密封橡胶圈都会磨损,导致漏气或者误动作动作不正常之类的问题。有大神发个图看下吗,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出力轴带锁的气缸我以前给美芝公司(美的与东芝合资公司,专门生产压缩机)做过全自动超声波清洗线,前端的自动进料系统就是这种带锁气缸负责进料控制。当时进料人家推过来的一共有4*8层,2个气缸做平面位选,带锁气缸做层选。气缸下降检测到料篮立刻停止并锁定,夹爪抓住料篮提升自动放入清洗机内部按照清洗流程清洗(一共12个清洗工位)。
带锁的确实需要,安全系数高,普通的气缸长时间使用后里面的汽缸壁,活塞以及密封橡胶圈都会磨损,导致漏气或者误动作动作不正常之类的问题。有大神发个图看下吗,学习下。
其实那个气缸也就是一个分层取料罢了!检测到料篮立即停止下降锁定,用气缸是因为超声波清洗用的清洗剂易燃而不选用电机选气缸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出力轴带锁的气缸我以前给美芝公司(美的与东芝合资公司,专门生产压缩机)做过全自动超声波清洗线,前端的自动进料系统就是这种带锁气缸负责进料控制。当时进料人家推过来的一共有4*8层,2个气缸做平面位选,带锁气缸做层选。气缸下降检测到料篮立刻停止并锁定,夹爪抓住料篮提升自动放入清洗机内部按照清洗流程清洗(一共12个清洗工位)。
带锁的确实需要,安全系数高,普通的气缸长时间使用后里面的汽缸壁,活塞以及密封橡胶圈都会磨损,导致漏气或者误动作动作不正常之类的问题。有大神发个图看下吗,学习下。
其实那个气缸也就是一个分层取料罢了!检测到料篮立即停止下降锁定,用气缸是因为超声波清洗用的清洗剂易燃而不选用电机选气缸罢了
这就是所谓的防爆设备啦,全气动,无电气控制。

网友F:
至于真正的防爆生产线,我倒是给湖北一家火工品生产厂家做过一条火工品浇注生产线(炮 -弹的火工品都是预先浇注好再安装的,涉及安全这个图片就不敢外流)。那个全部是气动(就是线体运行也是气马达驱动)

网友M:
很简单,只有锁紧孔有气的情况下,气缸通气才会懂。相当于没气会保护气缸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