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请问大神 ,现在放在电脑上原程序丢了,想把坏的触摸屏程序拷出来放在新触摸屏上,应该怎么做,有什么办法吗,
可以拆里面的程序存储芯片提换吗  ,还是有别的办法 ,求赐教

网友A:
连接电缆试下,如果未设置密码,应该能够下载。

网友B:
这破玩意不能回传,至于拆机换芯片,估计没人试过

网友C:
如果新屏和旧屏同型号,可以主板替换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D:
LCD屏不能拆卸吗?

网友E:
白屏正常都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F:
西门子的就是没设密码回传也是只能用于同型号屏,不能反编译

网友G:
这个型号的屏不能回传,只有使用源程序下载。

网友H:
这种情况,要辛苦一下楼主重新编程了。

网友I:
如果没有按照存储卡并勾上回传然后下载的话、是无法上传的、可以看把旧主板拆到新的上

网友J:
一般是液晶坏了,可以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