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我是自动铺布机用来检测到有接头时給信号PLC停机就可以,求助大师,具体和QQ374390419联系

网友A:
接头呢,来张图片吧

网友B:
无图无真相,真考验人的想象力。既然有接头,那就有个疙瘩吧?那好把这线从针眼里面穿过去,把针拉到一定的角度就说明有接头了。按我的思路做,三十元就搞定了。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用视觉系统,如果有色差用色差分辨光电较划算

网友D:
一个滚轮加上杠杆,带动微动开关。

网友E:
上图看看呗,要不咋知道怎么办!

网友F:
问题提出来了,怎么没信儿了呢?!

网友G:
发张图啊

网友H:
发张图不行吗,哈哈、

网友I:
楼主没影了,解决问题去了,还是问题解决了啊。

网友J:
有专用的断线,接头检测器的,我看到过,线从中间穿过的

网友K:
纺机设备上有这种断线或者接头的光纤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