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最近用FBs-60MC的plc做一个用检测光电检测齿轮的齿数并根据检测到的齿数多少,判断齿轮的位置,然后做出正转或反转,因为转速慢4-5转/分钟,48齿/转,用上下计数器,脉冲总是丢失,在正反运行几次之后,位置就不对了。
头疼ing...

网友A:
用什么计数器?用高速计数器行不行?

网友B:
先确定你的光电信号有没有问题,如果位置安装不当,造成信号丢失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如果用普通模式输入信号,肯定脉冲丢失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频率。

楼主:
用高速计数器,每次启动后,会多计脉冲。现在只能是在各个需要停位置加检测开关,晕

网友E(2016-06-17):
我觉得是停止的位置的事,你设定的应该是停止位置在齿轮上,所以每正反转一次丢失一次脉冲!

网友F(2016-10-06):
我觉得是楼主高速脉冲计数没用明白!高速计数是一个都不会差的!不然永宏早倒闭了!这是很简单的问题,肯定能准确

网友G(2018-09-26):
PLC用上下计数器方式检测齿轮,问题可能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转速太快普通计数器方式跟不上,另一个是机器抖动之类原因导致信号识别不正常,通常如果是丢步,属于速度跟不上,如果是多步那属于抖动误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