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小弟使用开关电源为系统供电,220V为开关电源和伺服电机供电,开关电源24V给PLC供电。
PLC控制电机转动,电机经常出现失步的现象,是电机对PLC的干扰吗

网友A:
伺服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B:
可靠接地可以解决大部分故障。

网友C:
看来有是一个干扰问题。动力地和信号地分开了么

网友D:
一般规则:PLC的供电端需要安装电源滤波器。另外伺服马达失步,首先确认PLC的驱动信号源是否正常,这可能需要示波器进行检测。

网友E:
空载下也失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分,请教一下,该怎么分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的电源滤波器怎么选,伺服电机要滤波器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伺服系统上滤波器成本较高,PLC使用滤波器倒是很现实,到工控商店询问,都会有提供的。

网友F:
宏嵩机械来踩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