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控制内容和可编程序控制器CPU的控制内容有什么区别?求大神

网友A:
单从字面上讲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内容应该是外部变量,包括电机模拟量等等。
CPU的控制内容则包括了PLC内部的软硬件。

网友B: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控制内容就是控制对象,比如马达,接触器,电磁阀,步进马达驱动器,伺服马达驱动,变频器器等等。
可编程序控制器CPU的控制内容就是执行程序,就是用户编制好并下载到PLC内部的执行程序,按需而编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