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步进电机自带的线太短,延长的话大家是直接用手拧还是用锡焊啊?

网友A:
用手拧是应急临时措施,建议上锡焊并且使用热缩管套上去。

网友B:
还可以用端子排啊。别延长太长哦

网友C:
那种方法都可以只要接线牢靠就行。

网友D:
焊接好然后上热缩管

网友E:
最好是焊好后上热缩管了。

网友F:
航空插头

网友G:
用接插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H:
焊接 最好

网友I:
当然是焊的效果最好了。

网友J:
我支持大家最广泛的那种意见:焊接+热缩管防护,而且最好是把所有导线最后全部用热缩管包覆缩紧

网友K:
焊接牢固!也可以用对插接头

网友L:
焊接吧,又省时省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航空插头。

网友M:
步进怎么接都行.

网友N:
平常接线方法接线,最好是锡焊加套热缩管并固定

网友O:
省事的方法就是直接拧紧包扎,选择方法看楼主了。

网友P:
焊上用热缩管套上效果好些。

网友Q:
还是焊接最好,接触良好。

网友R:
焊接当然最好

网友S:
为了以后运行稳定,还是焊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