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一台预涂膜设备,收卷采用磁粉离合器恒涨力控制,磁粉离合器经常失效,现在想改成PLC控制变频器电机与收辊硬连接,不知可行不可行?有搞过的或在这一行干过的朋友给提点建议。

网友A:
变频器加张力传感就可以实现,具体情况可以咨询变频器经销商。

网友B:
这个是最常用的控制功能了。收卷用变频器控制,放卷呢?也得用电机控制吗?

网友C:
行,那样成本高,收卷吗,不如用力矩电机,加恒涨力控制器成本低,

网友C:
在原来设备基础上,把磁粉离合器改为力矩电机,原压力感应器与恒涨力控制器还能用,再加个力矩控制器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卷没有电机磁粉张力控制,收卷原先是一台ABB的ACS-400变频器驱动4KW电机通过链条带动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器通过传感器控制磁粉离合器。整台设备由三台ABB变频驱动。

网友D:
变频器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E:
ACS-400的不好办啊,pid参数很不好调节,换成ACS-800中心卷曲型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F:
汇川MD380带一个检测传感器不就可以调节了嘛!

网友G:
曾经用安川变频器恒张力控制带动西门子电机,电机头部加磁滞式传动机构,磁滞式传动机构跟磁粉离合器基本功能一样,不过更灵活且可以调节,而且更适合带动大力矩负载。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呀,很好控制的。没有问题。生产线很长,驱动电机很多。

网友H: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气刹离合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用主电机AO1(输出频率)作为给定,压力变送器作为反馈,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控制收卷变频器或者用PLC的PID控制是否可行?另外能不能用【监视收卷变频的输出电流+压力变送器反馈修正】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