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5-08-28):
下载不知道怎么下载不了了,出现“无法访问所选的在线目标”

网友A:
是不是你的PC地址和PLC的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B:
一个是192.168.0.5,一个是192.168.0.10,会不会是这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C:
plc的ip地址你改过没有?如果没改的话先搜索,找到之后可以重新设置。
如果已经设置了,只要在一个局域网里就能很快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要设置成一样的才行,我改成一样的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IP改成一样的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两个IP改为一样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