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8):
原来控制器显示屏不亮,打开后里面有个小线路板上微型变压器烧坏,更换后显示屏能亮,但没有图像,希望老师傅们能指导下。

网友A:
最好上传图片予以说明,估计是驱动排线接触不良,或者是屏面板供电保险电阻断路,再或者屏信号驱动芯片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