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

楼主(2015-08-28):
法兰克0M系统报警409,怎么解决

网友A:
主轴放大器报警号???信息不全,楼主自己慢慢玩。

楼主:
放大器上是27号

网友B:
楼主高人,不明白。

网友C:
能查到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D:
位置编码器用信号检测到异常(是信号线断线或信号异常,或使用前极放大器的传感器,有可能调整不当)。

楼主:
谢谢高人,你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