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原该变频器V相触发端子与P+电压击穿,上臂电路中的3个稳压管击穿,更换为10V稳压管和更换下臂光耦A3120V后,静态时触发端子电压都在-5.6V,动态时电压都在4点几伏左右。装上模块后,一上电输出端子就有几十伏不等的交流电压,三相也不平衡,且会变化,量V,W上臂对P-端电压为P+电压,而U上臂对P-端电压只有20V左右。求助各位帮忙看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请指点一下,十分感谢!哪位大师有这E1000的7.5KW图纸可发给小弟一下,谢谢了,hyjssky@163.com

楼主:
有没哪位朋友,老师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模块,驱动电路都可能有问题

楼主:
驱动电路测量了静态和动态电压,不知道这电压在不在正常范围内,模块换的新的上去就有这样情况了

网友B:
电路图只有厂家有吧。

网友C:
有可能是模块问题,现在翻新模块太多了,楼主的模块价格怎样。

楼主:
模块买的全新的,300多大洋,模块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在驱动电路上,量起来好像电压是正常的,光耦的电源电压是22V,就不知道静态的时候-5.6V这个电压够不够了,但几路电压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开关电源其他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D:
稳压管是10V 吗?

楼主:
稳压管是贴片圆柱体的那种,我是参照下臂的三个回路中的稳压管数值换的,上臂中的3个击穿,不知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