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步进电机每次向前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返回也是每次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是用什么指令写的,谢谢可以给个简单的实例最好了。

网友A:
用脉冲指令啊

网友B:
控制程序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每次向前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返回也是每次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是用什么指令写的,谢谢可以给个简单的实例最好了。
向前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20mm处有没有限位开关?
一般情况下控制步进电机都采用脉冲控制,比如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对应行走距离是多少MM。根据这样的转换关系,得知走20mm,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每次向前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返回也是每次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是用什么指令写的,谢谢可以给个简单的实例最好了。
向前移动20mm.直到碰到限位开关,这句话矛盾,步进电机能精确定位,要20MM就是20MM,走到限位开关就是走到限位开关,使用定位指令即可,相对指令或绝对指令。

网友E:
估计楼主把它当成一般电机控制了。

网友F:
向前走脉冲,向后回原点,所以前在的开关就不要了。

网友G:
步进电机只能脉冲控制呀。

网友H:
用的什么plc呀,

网友I:
各位,楼主的工艺要求就是每次向前或向后运行20mm.可能有停止一会儿,限位应该是不能超出这个距离的前后限位而己。

网友J:
呵呵;如果前进20mm没有限位开关呢?

楼主(2015-10-06):
谢谢各位,有你们在懂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