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初学者(学习施耐德PLC通过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样例程序)

楼主(2015-08-29):
1.程序说明:本例为施耐德M238系列PLC控制ATV系列变频器的一拖二通讯程序,一对一控制时只需要其中一台程序即可.
2.程序内容分析:程序分为读写数据交换和逻辑控制两部分,PLC分时对两台变频器进行读写状态字/控制住操作,逻辑程序再对读回的状态字进行判断,给出相应的控制命令。
大家从下往上看,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咱们可以交流。

楼主:
这是通过系统库自带的功能块进行读写操作不需要考虑字表,直接添加要读写的字地址就可以,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A:
功能块图 感觉这么不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拖出来读写块,给他的管脚上配上参数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尽管我们用不到,还是要支持一下,很工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张老师的支持,有时间去你们学校听听课

网友C:
收藏了,有空再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可以一块交流的

网友D:
施耐德没学过,感觉好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入门后挺简单的,都是功能块

网友E(2016-04-11):
请问下,ADDM的AddrTable是ATV_1,是什么意思?应该输入什么?它的Address是"2.2",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功能块和计算机语言结合的

楼主(2016-07-01):
回复 网友E:
ATV_1就相当于一个名字,比如说你带了N个变频器,每一台都有自己的名字和地址,ATV_1就是名字随便起的自己好记就可以,2.2是通讯地址,将来在变频器里面要对应设置。

网友G(2017-12-28):
请教施耐德学习,加微信18371095065.谢谢!

网友H:
施耐德没学过

网友I:
哪里可以学?求学

网友J:
存一下,在用施耐德PLC,通讯还刚开始学。

网友K(2018-09-11):
想请教一些问题,能否留个QQ或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