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 RAM ERROR!

楼主(2015-08-29):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系统出错了。。还是丢失了??

网友B:
这是内存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要检查过后才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大家互相学习嘛!!!

网友C:
好不好格式化或是清楚内存试下,操作后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
猜测是硬件故障。

网友E:
想这种硬件故障的可能性要比较大,你是怎么搞成这样的啊 是不是清除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