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已经停止运行的设备指示灯为什么还会亮?(20150831)

楼主(2015-08-29):
设备都停了,这些指示灯还亮着。。只是亮度没有运行时亮一些。。。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具体说下控制的是什么设备,以此参考控制原理。

网友B:
我以前遇见过一次这种情况,在船上,没外电的情况下,发电机停机之后,消防控制箱的指示灯全亮,当时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后来发电机就没磁了,每次启动发电机都要用24v直流来充磁,我也是根据我这实际情况说的,到底什么原因不清楚

网友C:
感应电,LED的指示灯只需要很微弱的电流就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具体说下控制的是什么设备,以此参考控制原理。
这个和控制什么设备没有关系。。。这个灯只是运行时的指示信号。。

网友D:
有可能关掉的是指示灯的低电位 高电位还是有的 就会有这种现象!像220V ac灯泡 如果只切掉零线的话,在某些环境下还是会发光!只是很微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关掉的是指示灯的低电位 高电位还是有的 就会有这种现象!像220V ac灯泡 如果只切掉零线的话,在某些环境下还是会发光!只是很微弱。
这个倒是有可能。。回头有时间了验证一下。。

网友E:
鬼节刚过呢,哈哈。你把进线断了,明天过来看看,

网友F:
三楼正解,一定是LED,指示灯。

网友G:
说下指示灯的电源电压,类型才好判断,有图就更好分析了

网友H:
是LED的吗

网友I:
应该断火线

网友J:
有的可能是干扰,有点电电流它就亮

网友K:
感应电或漏电流,或者其他回路,等。

网友L:
首先确认哪些指示灯停机之后该亮,哪些指示灯停机之后不该亮,比如电源指示灯,停止指示灯,这些都是停机的时候必须点量的。其次才是运行指示灯在停机的时候不能点亮。

网友M:
感应电,有人说给指示灯并联瓷片电容,就会解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N:
LED指示灯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改一下线路,

网友O:
我赞同3楼的说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三楼正解,一定是LED,指示灯。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种LED是阻容降压的,极易受干扰而闪亮

网友Q:
加上二极管几不亮

楼主:
控制回路是220V AC的。。现在确认断的是相线。用电笔测没有电。。

网友R:
应该是零线带电,而且你用的是AD16,LED指示灯

网友R:
亮度会不会比正常运行时暗些,断开零线看看。

网友S:
电磁感应,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确认哪些指示灯停机之后该亮,哪些指示灯停机之后不该亮,比如电源指示灯,停止指示灯,这些都是停机的时候必须点量的。其次才是运行指示灯在停机的时候不能点亮。
你没有看到两个都亮了吗?

网友T:
你先用万用表量下啊 应该只有几付的电压。LED灯就是这样有点干扰什么的都亮,我们这也是的。。。

网友U:
如果22OVAC的话可以排除干扰产生的问题,可以测下零线对地的电压看看

网友V:
回复 网友D:
同意6楼看法,有可能是互感

网友W:
这个很常见  就是感应电了

网友X:
把零线断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X:
回头试试。。灯是LED的。。

网友Y:
感觉是不是断零线  我感觉有这种可能

网友Z: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关掉的是指示灯的低电位  高电位还是有的 就会有这种现象!像220V ac灯泡 如果只切掉零线的话,在某些环境下还是会发光!只是很微弱。
極有可能是這樣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关掉的是指示灯的低电位  高电位还是有的 就会有这种现象!像220V ac灯泡 如果只切掉零线的话,在某些环境下还是会发光!只是很微弱。
这个倒是有可能。。回头有时间了验证一下。。

24V的电源也是一样啊,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事,好像现场将两棵电源线换接一下 。

网友AB:
这是远距离的线路或者近距离多分布线路造成的对地电容电流,你用钳型电流表根本测不到有功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X:
把零线断了的话等于两根线都断了。。

网友AC:
开关电源受干扰

网友AA:
引用 网友AC:
开关电源受干扰
嗯,也许因干扰所致。

网友AD:
回复 网友C:
1、拔掉信号线如果还亮,就不是干扰,不亮,就是干扰;
2、LED工作电流一般10mA,那个亮度,估计就2-5mA;
3、并一个电阻试试看,大小试凑

网友AE(2015-10-11):
零线反的电

网友AF:
感应点,接地要接好,整台机器要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