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电梯运行电压高达460伏,数字万用表测得,造成相序过压保护突然停梯,用指针式表则电压正常,将相序保护器过压值调高后,电梯正常运行。莫纳克3000系统,有没有抗干扰系统,或者对电源净化装置

网友A:
24伏电源盒就有!变频器也有!不用相序也一样!用了相序也更好!你这个相序还有调压的,发张图见识下!

网友A:
你的是进线电压46O伏吗!电梯运行的时候会变,而且升高!有点怪!什么牌子的数字表!

网友B:
正常电压应当是多少?

楼主:
  我处是一大型商场,
   电梯非运行时,正常电压401伏,数字表优利德,原配相序是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SW11型号,维保确认相序损坏,换上自采的正泰XJ3-D断相相序保护器,电梯运行时几次突然停梯,检查发现,相序保护器过电压动作,测得电梯运行时电压升高至460伏,另一部电梯运行时升高至440伏了,使用机械表测量电压无变化 ,将相序保护器过电压保护值调至450伏,电梯运行正常,无停梯现象发生。
我想该电梯运行时产生不该有的电力杂波,污染了供电系统的电源质量,希望能得到帮助分析,提供一些资料
                               O(∩_∩)O谢谢

网友C:
是不是相序保护器测的不是工频的电压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是觉得自以为是

网友E:
数字表的测量值竟然和指针表的测量值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压数值以谁为准?
首先确认三相380V电源进线的电压波动严格控制在±10%之内。

网友F:
相序继电器有断、缺相保护。电压高不会动作,看电梯出什么故障!

网友G:
数字表要是真有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