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SC 800 22KW外部控制用4到20mA调速不了

楼主(2015-08-29):
ABB ASC 800 22KW外部控制用4到20mA调速不了,用面板控制启动能调速,用电位器调速也可以,还有什么参数没有调对,各位看看,谢谢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电的时候面板显示正常,但是主板上面有一个红灯一直亮,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仔细看下说明书吧,有些机型,主板上有一微动开关来转换电压,电流模拟量的。

网友B:
应该是参数不对吧,,13组的参数看看 是不是AI2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主板不行吧

网友D:
看完说明书再过来说说,还有那个档位开关有没有处理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