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传感器压线端子

楼主(2015-08-29):
跟一个倍加福的代理商拿的样品,发现接线是用这样的端子插进航空接插件,那么问题是对方也不知道这种什么端子。线可以裹到头,有高手指点下型号吗?

网友A:
线不可以剪断换成自己想要的连接方式吗?

网友B:
电脑上好像有类似的插头针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我们已经改成这种接插的方式,他提供了接线器,而这种端子是倍加福原装的,关键是这种端子我以后用量会很大。

网友C:
现场接线不合适可以剪了在压合适的。

网友D:
这种冷压端子,万能的某宝大把。

网友E:
冷压端子,大把的

网友F:
就是,一搜一大把。

网友G:
既然是倍加福的还是问倍加福比较好,航空插头的接线钳很多都是特殊的。

网友H:
楼上的都不对,这是汽车线束专用的接线端子,采购有点贵的,我们公司用的很多的,要用专门的压线钳去压,一般都是外资企业在做,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下渠道

网友I:
用量大的话你随便给个卖工控元器件的,难不成还找不到,挣钱的买卖谁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