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USB-BD驱动 各个电脑系统

楼主(2015-08-29):
(无正文)

网友A(2016-08-24):
怎么安装不了?win7 64位。

网友B(2017-12-07):
我也不会安装 win764位

网友C(2020-05-25):
好贴,怎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D:
请问下,这个是电脑USB和FX3UPLC通信的驱动吗,我的是XP系统的,下载最后一个的是吗,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这个是电脑USB和FX3UPLC通信的驱动吗,我的是XP系统的,下载最后一个的是吗,谢谢啦。
这是用三菱FX3U-USB-BD时驱动,如果你是电脑USB通过电缆连接422口,那是不同的驱动,看你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