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同事拆下一三菱F700 45KW主泵电机变频,说没办法复位。今天维修量不多,老大叫我再试试!通电恢复出厂值后,用面板控制带动7.5kw备用电机,运行正常。心想怪了,难道同事……,后看到二个直流24V散热风扇拆下来了没装上去,就将原来的风扇装回!此时一起动就报ERR,散热风扇也不转,用表测风扇红黑线电压才五伏!拆掉散热风扇故障消失!由此怀疑直流24V散热风扇故障压降太大,而影响24V控制电源!不知是否正确?还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首先多谢楼主分享。其次引起咿呀呀的原因有很多,本人曾经碰到一例由于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的容量少了(电源纹波大了),也会引起咿呀呀…

网友B:
是风扇检测电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