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这是西门子s7200与步进电机驱动的接线图。s7200。共阴极接法。CP+,DIR+分别为脉冲输入和方向输入。只能采用5伏电源。我采用24伏供电。需串一个2K的电阻进去。而此图是s7200的Q0.0和Q0.2输出端与公共端地并一个2K电阻。我感觉这并不能将Q0.0的电位拉低至驱动板所需的5v。我觉得电阻应该串在24伏与CP+和DIR+之间。

网友A:
cp+  DIR+已经员+24v了呀,没错。

网友B:
常用都是串联  图中的接法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  DIR+已经员+24v了呀,没错。
你好,你说的没看明白。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C:
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D:
我们也是串联的,你这个接法没有试过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是串联的,你这个接法没有试过额
已经按你这个方法接了,确实好用。

网友E:
串入回路,按电阻分压计算即可

网友F:
书籍上的介绍,有时只能作参考;具体接线时,需查核说明书、对照实物,还有原理上的理解。

网友G:
确实没见过这样的接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嗯 这个图很明白了

网友I:
都是这么接的, 这个电压范围好像很宽,5-12V都没关系,并不一定要精确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