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又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8-29):
(无正文)

网友A:
网络这么发达,网上翻译下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有怎么去解决啊?请受教

网友B:
重启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 啊,屏是海泰客的

网友B:
这个图是升级bios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搞过触摸屏啊,教教吧,谢谢

网友C:
去官网下载这个型号2.2版本的bios软件包,通过下载端口com1,更新原来的1.0版本。

网友D:
用过海泰克的6600,5610,6a10,还第一次见这样的故障。

网友E:
HITECH什么型号的?

网友F:
下载更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