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永宏USMA3-10L20H130A伺服电机的扭矩是多少 怎么计算,忘指教~~

网友A:
电机转矩这个可以通过选型样本查到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手册;
另外按照功率及转速的参数也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C:
查手册,而且要看手册上的矩频曲线来规划你的转速能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