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大家好!

我用MR-CONFIGURATOR2来进行JOG测试,驱动器是MR-JE-40A。

接线的话MR-JE-40A驱动器上的CN1接口是否可以不接?就用软件MR-CONFIGURATOR2就可让伺服电机转动?

网友A:
CN1不接,那里面的急停信号是没接通的,会报错的,报错情况下就不能点动测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我CN1哪里只把急停口接高电平就可以进行JOG测试了吧?

网友A:
24V电源和急停信号接好,两个极限可以用参数设置,这样再去点动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了24V到紧急停止信号,不过出现了错误。

网友A:
你那报警纪录里显示E6急停警告,启动前驱动器面板上显示什么?有E6的警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把CN1端口的紧急停止信号接高电平就可以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