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故障

楼主(2015-08-29):
四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系统故障灯(SF)亮红灯。输出控制变频器。请问怎样查找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系统故障灯(SF)亮红灯。输出控制变频器。请问怎样查找故障。

首先应该查看模块诊断信息。

网友B:
查看下诊断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