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9):
威纶触摸屏和三菱FX3u通讯,编写的电动机点动控制,用按键控制没问题,当用触屏控制时不起作用。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按钮是对应什么地址,触摸屏又是对应什么地址?具体程序怎么编写的?
可以先用个最简单的小程序测试下。

网友B:
触摸屏的地址没设对吧

网友C:
又用X...了??

楼主:
地址没问题,在屏上点动时 ,输出信号灯可以微微闪动一下,只是无法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不能用X?

网友D:
做成点动了,没自锁?还是有双重输出?把程序贴图。

楼主:
是点动控制,物理按钮正常,不会双重输出

网友E:
屏上的按钮属性定义错了吧;

网友F:
触摸的方式是不是选成点一下像脉冲一样的啊,可以选择按住就一直触发的试试。

网友G:
地址,属性,通信,程序都对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不能用X?
截个图上传来看看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不能用X?
触摸屏控制的开关信号不能用x的这个输入地址。

网友H:
屏上按钮属性定义错了,触点时plc有闪动,表明你的按钮被定义为瞬间导通了。

楼主:
解决了,不能用X。谢谢大家。

网友I(2015-09-30):
回复 楼主:
PLC 用继电器原件如   m200   --------||------(PLSY d0 d0 y0)
                                     m200

触摸屏用原件属性为复归式即可,点动时要按住按钮电机移动松开按钮电机停止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