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0):
前天绕制一个电源变压器显示面板倒是亮了,可+ -15V还有3路驱动电源都只有3V多一点,剩下一路驱动有32V,这是何缘故?这里边匝数影响电压,线径影响电流,还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开关变压器没缠过,感觉不像缠铁芯变压器那么简单,线径,缠绕方向,以及工艺感觉都有影响,什么时候有时间也是缠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绕线方向好象没关系吧?

网友B:
按原样拆,接好线后,再按原来的绕回即可。记得上漆哦。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谁说的没有关系的,当然有关系,线圈有头尾的,头尾搞错了会出现线圈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D:
回复 楼主:
同名端不一样了。

网友E:
经常看论坛上有人敢绕制变压器,不禁暗暗佩服。光是拆解,记录匝数方向线径就是个难题。制作过程也风险大,一不小心可能报废。还有一点是好坏判断要准确,好的拿来拆就更吐血了。我一般是买,买不到不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名端不一样了。

同名端,异名端是很标准的述语,并不是说线头线尾,绕线方向等非标述语

网友F:
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学过,但N年没用到过,早还给老师了。搞清同名端很重要。

网友G:
我在学修变频器的时候绕过,那是一个细活,拆的时候要计录好绕向和匝数,

网友H:
这里面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呀。

网友I:
同名端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