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怎么将外部输入I1.0转成内部V11.0

楼主(2015-08-30):
外部感应器输入PLC的点是I1.0,但是编程的时候却是V11.0,没有MOV指令传送1到VB11,也没有V11.0的输出线圈,只有一个是说PLC里面设置了V0.0到V1024是断电数据保持,实在是不知道I1.0和V11.0是如何关联的,希望大神能提点提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有触摸屏转换了?

楼主:
触摸屏里面好像也没有转,我现在上传触摸屏程序

网友A:
那你找找VB11之类的地址看看

网友B:
楼主你给的程序和你图片显示不是一个程序。
你给的程序里根本没有V1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程序里是没有V11.0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这一个程序

网友C:
看交叉引用里有

网友D:
是否是用到移位指令了。

网友E:
用编辑里的查找指令找“V11"不分大小写,直接就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