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0):
   我们这有台设备是意大利的  上边用的是库伯勒的多圈绝对编码器  通讯方式用的是CANopen  前几天被砸坏了  准备买一个更换   但是拆的时候是操作人员拆的  应该没做任何记号  我想问更换的话 这个绝对位置怎么确定 还有就是这个通讯地址怎么调 谢谢各位

   补充一点  这个程序是看不到的

网友A:
原来的站号地址是拨码开关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没见到实物  只是知道库伯勒的     我想提前了解下 打电话给我说外表没看到什么东西    真怕需要软件才能调整就麻烦了

网友B:
绝对值码盘如果更换同型号的话,安装时需要对码盘位置进行重新标定,要不然位置不准确,当然了,地址也得重新设定。

网友C:
伺服电机的控制器,应该有调试绝对零点的功能。这个要看原设备的使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多圈的 零点位置无法确定 在实物上也没看到地址的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回复 只是我这个不是伺服的 而是一个轴套式绝对多圈编码器   用的CANopen通讯

网友D:
这个需要重新标定一下设备零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看样子弄不好还有联系厂家了  语言不通  愁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最好就是联系厂家,

网友E:
装上去了要重新回零。

网友F:
拨码地址还按原来拨,在组态里能看得到,再重新设置零点即可

网友G(2015-09-29):
设备不能自动复位吗

网友H(2016-02-22):
不要担心,我是设计师的话,我自然考虑拆装的位置问题,应该可以通过现有的程序可以解决,不需要改程序,看懂程序。只是简单的应用。

网友I:
1.站号一般有两种方式设定 一个是通过拨码开关 这个简单原来坏的那个怎么拔你就依样画葫芦
另外一种就是软件设定 这个站好一般设备图纸上会标 有人人机界面应该有通信诊断 报错的站就是了
2.找零点只能看设备厂家良心了有没有回零设定了

楼主(2016-06-17):
回复 网友I:
这个帖子我回复的晚了 最后确认 ID 是通过软件设置的 设备上又零点重置功能

楼主:
最新情况 :由于是轴套式编码器 前阵中间的通心轴弯曲 他们拆卸轴及轴头齿轮时 估计是暴力拆卸 将之前更换的编码器的码盘又震碎了 再更换一次

网友J:
让卖家给你发个样本啊,我们许多客户经常这样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哈哈 那就好 这种总线的编码器 就是换备件有点烦
如果做设备不够负责 没留好后路简直要死要活

网友K(2022-07-27):
回复 楼主:
请问您这个地址是用什么软件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