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电压上升

楼主(2015-08-30):
为什么变频器在停机时母线电压会上升,甚至报过压?
有人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能够传到直流母线上,产品报过压,不炸机。那为什么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入电源线马上就炸机呢?是不是加制动电阻就不会炸机了?

网友A:
机械能转换为电能了。
如果报过压,就需要加装制动电阻或者将整流器换成能量反馈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流器换成能量反馈型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是刚刚开始停下来吗  还是不来就停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将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给电网。

网友C:
因为马达断电会产生回生电动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停机的过程中发生的

网友A:
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反馈回电网。

网友D:
因为电机在制动时,处于发电状态,他的发电能量通过变频器的输出模块,回灌到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所以此时的直流母线就被充电电流升高了。此时这个升高的电压如果没有泄露通道,就会报过压。

网友E:
加一个刹车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F:
加个制动吧,电机发电了。

楼主:
既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能够传到母线上,产品不炸机。那为什么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入电源线马上就炸机呢?

网友G:
是不是电压低呀、、、、

网友H:
停机母线电压也是慢慢升高,电容已充满电,‘变频器输出端接入电源线马上就炸机’,电容没有电压,没有缓冲电路。

楼主:
谢谢13楼的回答

网友I:
引用 楼主:
既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能够传到母线上,产品不炸机。那为什么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入电源线马上就炸机呢?
这个问题问的相当有水平,太赞了,我坐等大仙们的神回复

网友J: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模糊的知道急停车直流电压会升高,做过测试达到700V以上,输出端也曾接上电源试过,有的烧,有的不烧,为什么电机刹车发出的电就是烧不了变频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模糊的知道急停车直流电压会升高,做过测试达到700V以上,输出端也曾接上电源试过,有的烧,有的不烧,为什么电机刹车发出的电就是烧不了变频呢?
变频器有刹车功能,当母线电压高于设定的值的时候,刹车功能就会启动,会把电消耗在刹车电阻上,所以不会烧变频器,小功率的一般内置刹车电阻,大功率一般需要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