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0):
最近一段时间的使用,发现打开smart编程软件的时候容易死机,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见呢,是电脑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A:
电脑的问题面大,曾经用过一段时间smart,xp系统,thinkpadx31本,自己升级的2g内存。从没死过机。

网友B:
找找规律,很多死机都是有规律的。不一定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C:
软件应该问题不大,应该是电脑

网友D:
装系统的 时候 要注意点 一定要装完整版的系统 不要装GOHST版本的  那样子运行 工控软件 都不太好的

网友E:
SMART没死机过,一般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F:
用到现在没有死机过,之前系统装不上,换了旗舰版就好了

网友G:
基本都是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