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分拣金属

楼主(2015-08-30):
PUC造粒需要用到过滤网  过滤网一般有用铁丝网 不锈钢网    铜网    使用过的过滤网上还有很多PUC原料   经过粉碎后 分拣  后还有价值  需把金属网从中间分离    铁丝可以从磁铁滚筒上走过后吸厂里
那么  问题来了 不锈钢  和铜丝 怎么分离    听说有静电分离的设备  效果还不错的   有使用  维修 或从事生产制造的朋友吗  可以指导交流下

网友A:
用振动盘分离,利用比重原理做分离

楼主:
用振动盘分离也试过了  粉碎后 PVC颗粒如大米和黄豆大小 金属丝在5之10mm  分拣率底  使用静电分拣的话据说可以达到90%

网友B:
這兩種都不產生靜電,怎麼分離呢?

网友C:
你好你可以参考下。。。台州奇艺环保,我以前在这个厂里上过工,我知道点,,也可以联系我,1348688884八八

网友D:
这设备不好做吧。

网友E:
设备的自动化水平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