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5-08-30):
 西门子触摸屏6AV6642-0AA11-0AX1,这个型号的触摸屏昰否可以把程序上传到电脑,方便以后使用,没接触过西门子,有知道的大师告诉下。

网友A:
不可以,上载的是个镜像文件,上载的镜像可以下载到相同屏里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能上载 但是不是源文件 不能修改 只能当备份文件下到同型号的

网友C:
你可以先把文件上传上来呀!以后再放到一样的屏里面去是可以的。我也是这样做呀。。。。。。

网友D:
TP177A的款式;可以同型号拷贝;

网友E:
可以拷贝下来,但是不可以修改啥的,同型号的就可以

楼主:
 试了一晚上就是和屏连接不上,电缆用的是USB-PPI,驱动没问题,组态软件是wincc2008,端口COM3模式RS232
PPI,屏型号TP177A.准备用软件备份程序试了好多次都无法连接。屏设置附图,想自己做根串口线试试但不知道,但不知道怎么接线,有做过的师傅传个图来看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把屏接到PLC上,再通过PPI电缆连一下试一试看行不行!

网友G:
我这边有个屏是K-TP178的也是怎么都连接不上软件。。。我也是想备份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加油,电缆问题

网友G:
这就是我的屏和电缆 帮我看看喺呢吗 我怎么都连不上

网友H:
这电缆是某宝上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重新换了一根就通讯上了,屏的设置你应该会的,我就不说了。 17系列的触摸屏最好是用第一代黑色的,黄色这种我也试过,怎么搞也和TP177A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