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0):
用数字表测量热电偶的导线电阻,两条导线,一端短接,在另一端测量其导线电阻,正反两次测量的数据不一样,一次是120欧姆,一次是62欧姆,求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A:
测电阻把热电偶放热水看阻值是否变化也能粗判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mV值是正常的  现场是5.8  到电气室就是3.4mv 求解答

网友C:
线路损耗。

网友D:
引用 楼主:
mV值是正常的  现场是5.8  到电气室就是3.4mv 求解答

除非现场温度比室内低一一冬天
那就是补偿导线接反

网友E:
再测一次呢,情况如何。
可以参考一下5楼所说。

网友F:
楼主确定是热电偶不是热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确定是热电偶不是热电阻!
再确定是将导线短接,而不是接入热电偶?

网友H:
没真相啊?楼主想办法

网友I:
如果测量没有错误,明显导线电阻偏大很多,不知导线有多长?用指针表测一下,数字表
测怕的是引入干扰。是否中间有接头?有没有包含热电偶在内?单测热偶的电阻看看,是否是要坏的前奏?

网友B:
同时线要用补偿导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