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s抽屉柜

楼主(2015-08-30):
昨天上班遇到这种情况,让我很无语,厂里有一批订单,gcs低压柜,好多抽屉柜都是带有欠压脱扣器,这让我们头疼死了,平时安装时就是抽屉打到抽出位置,塑壳打到分闸位置就行安装就可以了。这批塑壳一直都是脱扣状态,到底怎么安装才正确呢。我们试了试,将手把打到脱扣状态然后塑壳装好以后手把旋转到分闸再准备旋转到抽出位置时怎么也旋转不了,卡死了,再想合闸也合不了,目前只能在分闸位置。但是有的抽屉就可以旋转到抽出位置,什么情况都有,头都大了,带欠压的塑壳是脱扣额定电压的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七十塑壳会自动跳闸,低于百分之三十五会防止塑壳手动合闸。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经常接触高低压配电柜,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看 像GCS,GCK等抽屉式开关柜真是百害无利不值得推广,进口柜体几乎没见过,所接触到的基本都是国内生产的柜体。千篇一律,几十年来真正一次性调试全部合格的一次都没,有时柜体厂家来人都都解决不了,就是更换,特别是带有控制回路的很少一次性调试成功,假如出现问题根本无法检修,我就没见过抽屉后面的插针没有不出现问题的,这些年我在审图和设计时我都建议用户不用GCS GCK之类的抽屉式柜体,大都建议他们使用GGD柜体有些控制回路像GCK GCS柜体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楼主:
ggd开关数量容量都不大,也不安全啊,小区配电室全部安装ggd不大好吧

网友B:
不大了解现在配电柜的情况,但总觉得,若是封闭式配电柜,塑壳断路器开门操作总是不大好(接2楼所言)。
顶楼所说情况,若是有的可以,则可能能够总结出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接触高低压配电柜,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看 像GCS,GCK等抽屉式开关柜真是百害无利不值得推广,进口柜体几乎没见过,所接触到的基本都是国内生产的柜体。千篇一律,几十年来真正一次性调试全部合格的一次都没,有时柜体厂家来人都都解决不了,就是更换,特别是带有控制回路的很少一次性调试成功,假如出现问题根本无法检修,我就没见过抽屉后面的插针没有不出现问题的,这些年我在审图和设计时我都建议用户不用GCS GCK之类的抽屉式柜体,大都建议他们使用GGD柜体有些控制回路像GCK GCS柜体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强烈赞一个 抽屉柜看起来高级 其实就是垃圾  安装时候困难就不说了  长期使用存在巨大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