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0):
各位朋友们:
一台VFD-M 3.7KW变频器。上电时模块炸掉了,检查发现CPU板U相脉冲信号一直有电压,更换CPU板,拆换驱动电路中坏掉的元件后,接入DC510v电压,这时测得上、下桥的驱动电压均为-7.7v。然后在面板上操作,让变频器运行,再量驱动电压,V,w两相的上、下桥电压为3.2v,而U相只有2.3V。我也换了U,V两相的上桥光耦,没有用!总不应该是六个A3120光耦全坏了吧!
运行时应有15V电压,以及150mA的负载能力,但现在才3.2v。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我该怎么去查!

网友A:
看产品类型像是delta的,但是原理图根本不是

网友B:
3.2是正常的,低的那个换一下电解电容。

楼主:
U相是因为双向稳压管的其中一只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