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0):
485通信过程中遇到干扰怎么办,12台变频器传一起

网友A:
磁环,降低载波频率,屏蔽线,单端接地,分槽布线,降低通信速率。

网友B:
屏蔽和可靠接地可以解决大部分干扰问题。

网友C:
末端加电阻了吗

网友D:
磁环,屏蔽线,通讯线隔开

网友E:
1楼把该说的全都说了。呵呵。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出采用屏蔽电缆,通讯也要采用屏蔽电线,接地电阻要求合格(最好在1欧左右);控制电源输入端要磁环虑波

网友G:
先试试磁环吧

楼主:
最后我加了隔离,就好多了

网友H(2015-10-25):
回复 楼主:
具体做法是什么?